楼主(2019-07-17):
如图 以前我用的是普通水位传感器控制“水池1”的水位 ,导致自吸泵一会开一会关 ,太费电,太折腾电机

现在我想用pid控制“水池1”的水位 ,水位高度由拉绳位移传感器控制输出 0~10v 电压

问题
1.这个方案可行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和建议?

2. 7.5kw的自吸泵  选用多大的变频器?

3.选用德力西的变频器怎么样

各位专家大佬来看看

网友A:
普通水位是有高低位设定的,应该不至于很频繁的启停的,我觉得你这个没必要用pid直接控制电机启停就可以了,只是电机的启动电流没那么大而已,变频器的功率按照电机功率就行

网友B:
进水量和水池的大小怎么样?
水池小进水大就选择适量水泵持续运行
要是进水量小,水池大也就可以间歇运行了
7.5KW的泵用7.5KW的变频器也可以。这个功率的变频器也没多少钱。结合工况环境考虑。
资金充足还是考虑好些的!

网友C:
水泵风机一般建议选大一点功率,建议选15Kw的,当然这个也要看楼主的预算。另外楼主水泵如果用PID会频繁启动的,楼主如果不是恒压的要求,不用PID。

网友D:
要解决楼主认为的折腾电机的问题,用变频器带水泵电机就已经可以解决了,不用楼主的那个模拟量的传感器,直接用原来的浮球式的水位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