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业用的遥控是用不是和航模玩具用的一样的?

楼主(2019-07-17):
用来控制船模的遥控,但是是工业用途的,用的原理和东西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原理是一样的.可能使用的频率段不同,用的电子元器件也有差异,航模控制距离更远,是多通道,工业行车控制距离近基本上是单通道或者两通道。

网友B:
本胖这方面是小白,请教一下,不管是用于啥的遥控,能不能用类似数传电台那种模式实现啊?这样不是想多少通道就多少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是一样的.可能使用的频率段不同,用的电子元器件也有差异,航模控制距离更远,是多通道,工业行车控制距离近基本上是单通道或者两通道。

那用什么方式把它集成到我们的控制系统中来,上位机WINCC。

网友C:
有多少路控制呀,距离多远,上次看到一台自动糊盒机上面就用了一个行车的遥控器控制,上面有东西南北上下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