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的编程控制,这个程序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9-07-18):
如图,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程序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传送一个数据控制一个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转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数据都是啥,都控制的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数据都是啥,都控制的啥
要看你的设置了,比如说西门子可能是65534对应输出10V或者是20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设置看变频器吗,变频器说明书里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设置看变频器吗,变频器说明书里有吗
看关于PLC模拟量的手册

网友B:
这个与组态相关,QD包括两个字,一般前一个字是控制字,每一个位的意思需要看变频器的控制字定义。后一个字表示频率值。
这样说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