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8):
尝试使用更改脉冲频率来控制伺服的运行转速。但实际使用发现控制不是很线性,而是呈台阶状的运行。简单的说比如我希望从3000转下降到1500转,用时1500秒,但伺服没办法做到每秒下降1转这个精度,往往是维持在一个转速大概2秒后再往下降2转3转,而后再持续这个转速2秒再往下降。
求大神指导。
使用设备为plc FX3G 伺服MR-J3 电机为400w的小电机,无负载。伺服参数主要是设置了加减速为50ms,增益调整为三菱伺服软件自动调整。

网友A:
这个可能要用速度模式,不知道你这款伺服支不支持脉冲的速度模式,如果不支持就要用模拟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所言极是,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