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创建指针取指针的问题

楼主(2019-07-18):
问题1. LD18为创建指针,LD18结果为VB2000地址的地址值对吗?
问题2. 中间的与VD147相加再次放入指针,这里不懂。。。。。。
问题3. 下面*LD18取指针放入VB1900,这里的取出来的指针结果是哪个值?
应该是VB2000还是 LD18+VD147的结果?

网友A:
1,对
2,指针是一个地址数据可在加减操作,相当于给了一个偏移量,比如张王李赵都是邻居,从张加再往前走一家就是王家、走两家就是李家、走三家就是赵家
3、现在到底走到谁家了就看你走过了几家了,就要看VD147的值了,如果是0那还在张家,如果是1那就走到王家了,如果是2那就是李家了,如果是3那就已经到赵家了

网友A:
举个例子:如果VD147是20那么现VB1900里面放的就是VB2020的值,相当于把VB2020的值MOVE给VB19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