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8):
修改不了波特率,一直为38.4kbps

网友A:
下载程序出现问题了?还是?楼主惜字如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载不了程序,刚改不了波特率,重新安装通用串口线,现在又显示端口无法打开或正由另一个应用程序使用

网友B:
有这个波特率么,我怎么在软件里面没看见过!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连接器,我的是ppi连接器上有拨码,选择波特率。

网友D:
原装的SIEMENS PC-PPI电缆上才有DIP可以选择通讯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