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OKS3监控画面中,往FX5U PLC寄存器怎么写入数值进去

楼主(2019-07-18):
WROKS3监控画面中,为什么FX5U PLC有的寄存器可以写入数值进去,有的却不行呢,像图上那样,D20可以写入值,D5038却不可以。哪位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其他地方还有D5038吗
【方案】
奥普特—手机电池定位

网友B:
肯定有其他地方占用了,或程序根本就下载进去,,

【方案】
发力智慧医疗 | 华北工控可提供体外诊断(IVD)仪器专用计算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有一个传送指令是给它的,后面我把它给删了,但还是写不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D5038是给触摸屏写入数值用的,程序里现在只有这一个地方有,已经搜索过了

网友C:
【方案】
助力构建5G物联网,华北工控打造智慧灯杆专用计算机产品方案

网友D:
有没有用到5306,要注意如果是32位乘法除法结果是占用连续四个寄存器的,再则可以单独写一条指令试试
【方案】
网络安全产业需求释放 | 华北工控践行嵌入式技术赋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查过了,D5036只用了一次传送指令,并且运行指令还需满足条件,正常是不会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