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8):
PLC通讯一直是我的弱项,只编写过三菱FX2N与英威腾变频器的通讯。通讯让变频启动电机,停止电机。增频率和减频率。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几个月),发现如果再要编写通讯功能的指令,又变得一头雾水。又得看教程(李金城视频教程)看书等等,大神们有什么方法系统的学习通讯??或者推荐一些书看看。谢谢大家

网友A:
人不是电脑,一些不常用的东西过段时间肯定会忘;重要的是要知道怎样查资料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只要知道怎么应用就行了,最近在使用信捷PLC做通讯。发现编程比三菱FX系列要简单。好理解

网友B:
看了大家很多帖子,这种通讯大多数是modbus RTU,所以,modbus还是去认真了解一下.
论坛里有很多解说modbus的帖子.特别是关版的.
plc的通讯,应该把modbus作为标准指令,不应该再用无协议通用通讯指令去实现它.
那种用无协议通用通讯指令让编程人员去实现modbus通讯的,都是不厚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大家很多帖子,这种通讯大多数是modbus RTU,所以,modbus还是去认真了解一下.
论坛里有很多解说modbus的帖子.特别是关版的.
plc的通讯,应该把modbus作为标准指令,不应该再用无协议通用通讯指令去实现它.
那种用无协议通用通讯指令让编程人员去实现modbus通讯的,都是不厚道的.
关键是有些plc不支持modbus,像三菱的3u必须要专用模块才行,2N之前的根本就不支持

网友D:
其实吧,modbus RTU这些通讯,直接用HMI和他们通讯,简单方便。要换算啥的,把读到的数据传送给PLC就行了。何必非要整PLC和外部485设备通讯呢

网友E:
PLC控制变频器的转速,还有一个办法是利用脉冲端口,用脉冲数去控制变频器转速,可以不用增加模拟量模块从而达到类似通讯的效果

网友F:
有教材还要实践,我就是遇不到让我搞通讯的项目和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C:
FX2N加485板,但编程好麻烦。最后那个校验还要自己编程序。编得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工艺需要。没有办法的,必需掌握

楼主:
回复 网友F:
自己编自己实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单单一个MODBUS RTU,熟练掌握已经不容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这样用过呢。有机会一定要试试。不过你们用的是哪一款变频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其实吧,modbus RTU这些通讯,直接用HMI和他们通讯,简单方便。要换算啥的,把读到的数据传送给PLC就行了。何必非要整PLC和外部485设备通讯呢
同感啊,最近设备上都是用HMI直接和变频器通信,省得还要走PLC转一下,太费劲了
自从用了MCGS之后,很多东西都豁然开朗了起来,控制不住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在于变频器支持脉冲信号,比如安川A1000等。。。。。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安川变频器控制机床主轴?

网友H:
触摸屏变频器 modbus通讯,一般是比较容易的。
再传送给plc

网友I:
多实践!把通信当作你的初恋!爱她、保护她、时常请她“吃饭”!

网友I:
引用 楼主:
PLC通讯一直是我的弱项,只编写过三菱FX2N与英威腾变频器的通讯。通讯让变频启动电机,停止电机。增频率和减频率。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几个月),发现如果再要编写通讯功能的指令,又变得一头雾水。又得看教程(李金城视频教程)看书等等,大神们有什么方法系统的学习通讯??或者推荐一些书看看。谢谢大家
李老师有本三菱FX2N模拟量和通信的书就很不错!而且有配套技成出的视频教程!

网友I:
我原来也认为通信非常之难!但自从分别用三菱FX1N+485BD、单片机编写出和适用于20种变频器通信的程序后,突然觉得通信很有趣、很有意思!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只要知道怎么应用就行了,最近在使用信捷PLC做通讯。发现编程比三菱FX系列要简单。好理解
信捷一体机通讯更爽,反应速度相当快?国产PLC一直在进步!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有点怕……爱它不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J:
信捷是不错,最近在使用XDM-60T10-E,通讯编程容易许多,CRC校验自动校验,不用编校验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就是看李金城老师的这套教程入门的。书和视频教程都还保留着。讲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