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湾火灾声光报警器是通过什么信号源启动报警的

楼主(2019-07-18):
求助海湾火灾声光报警器是通过什么信号源启动报警的。可以直接接手动火灾报警器启动吗
(型号HX-100B)

网友A:
手报估计不行,那个报警器有两个是输入24V电源(D1-D2)和两个经总机过来的控制信号(S1-G))一般是开关信号可以用一个普通开关试一下,看会不会响.

网友B:
一般是供24V就响或者亮.
当然还有复杂一点的,24V供电,几个触点过来,控制点亮闪烁,控制声音声调(长短间隔).
还是看详细型号和说明书接线图.这个似乎是回路寻址的,但似乎也可以手报启动.
https://wenku.baidu.com/view/48c3748df121dd36a22d821f.html

网友C:
总线型
直接手报按钮驱动貌似也可以。
因为我们这的声光报警器进水短路后也会报警!
建议实测一下!

楼主:
我都试了,D1-D2有24V电源,它不报警,把Z1-Z2短接也不报警,,就是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报警

网友D:
d1 d2 接24V s 和g 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