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分享∞019:有用分享-TM251与AB PLC的通讯数据交换

楼主(2019-07-18):
原来客户使用的AB PLC 整条线改成了施耐德258.但有一块还是用AB做的
就需要AB跟施耐德做一个数据交换
这个是客户家的技术做的试验案例分享
在此感谢高工.

网友A:
很好的例子,学习啦

网友B:
这个厉害了,貌似是施耐德PLC做从,AB来读M251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忘记了…反正251是主从都可以…在251里生成的EDS…添加到了AB里…你说的应该没错

网友C(2019-11-03):
现在大部分ModBbus_TCP为了易用性,若是连接第三方,添加EDS描述文件后也可以不分主从!

网友D(2020-09-03):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通讯,可以方便加下qq469725742.请教下具体细节。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就是群里发的那个吧?这个是别人做的案例...我没有实际做过....你可以按这个步骤走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