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8):
 这是5Umodbus tcp通信格式字设置的问题,D1310,D1311,D1312写进去的数值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对照modbus协议去理解.
1308,是从站地址.
1309是40xxxx的第一个寄存器.比如40007开始,
1310是40xxxx的个数.比如4个,就是40007到40010,
8长度就是1310*2,因为一个寄存器占2字节.
1311,1312-1434,是具体的数据.1311对应40007,1312对应40008...,用几个(个数在1310),改几个.不一定要到1434.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你的解释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