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8):
液压系统用的是力士乐手动变量柱塞泵,油泵泄压,液压阀有三位四通,两位四通,在所有液压阀无动作是,回油管有较大油量,请问各位大神这正常吗?

网友A:
照这样看还有一个电磁溢流阀,当不需要压力时进行泄压,减少油泵电机负载。

网友B:
回油管,和油泵出油管是一样的,进多少当然就要出多少了,比进油管可以小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油管,和油泵出油管是一样的,进多少当然就要出多少了,比进油管可以小一些。
取决于泄压速度.

网友D:
这个油量和多方面有关
就楼主的这些描述内容还不好说!
你的回油管路到油箱的距离位置不同也会有关系
如果阀体密封不好也会有油持续进入回油管

网友E:
完全正常,要是没有回油,系统就有压力了,而且就是泵的调整压力,满负载了

网友F:
回油管的选择上,我选择的是和进油管一样大,这样比较方便配管

网友G:
    有大量回油是正常的。在没有负载时电磁阀在中位,为了节能,也为了不使油泵在无负载时带压运行,许多油压回路都设计让电磁阀在中位时使压力油管与回油管直接联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