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8):
使用工况是550w变频器拖动200W电机,
变频器回来额电流NCR默认值为2.9,默认功率550w,我将电流值匹配电机为1.2A时,发现同频率输出下,电机转速慢了一半以上。
降功率调到200w时候,问题好像解决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变频器还要求设定额定电压,频率,电机转速等,这些参数有什么作用?因为变频器上已经默认了输出电压,而频率只是调整速度,这些参数不是多此一举?

网友A(2019-11-03):
变频器是利用交流电动机的同步转速随电机电压频率变化而变化的特性而实现电动机调速运行的装置,变频器里设置的电机基本参数如电机的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转速、极数等。这些参数会直接影响变频器中一些保护功能的正常发挥,所以一定要根据电机的实际参数正确输入,以确保变频器的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