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8):
各位大神,我准备把程序写入plc进行实验,但是不知道Run和Stop开关分别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A:
run的意思是运行就是plc工作,stop的意思是停止就是plc不工作

网友B:
开关不拨,可以直接写入程序。

网友C:
run开始执行PLC里面的程序
stop:停止执行
一般在stop情况下下载程序,要不然会自动帮你停止;下载完成后会提示你是否运行即run。

网友D:
下载程序最好把程序停止后再操作,这样做安全。

网友E:
如果只是单机试验在运行停止都没关系
要是PLC已经在产线系统中运行,需要进行程序的修改,那么这时候就要根据现场情况选择。
建议在停止位置进行程序下载。

网友F:
PLC的外部开关可以控制PLC从运行run到stop状态,但是通过编程软件实现,我一般都喜欢在编程软件上操作。

网友G:
以前的软件只能在STOP状态下才能写入,读出则不受限制;

网友H:
西门子200,1200,松下的fp1,下程序时会关到stop状态,不管硬件开关在什么位置。下完如果硬件开关在run,会恢复到run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