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A接触器到货

楼主(2019-07-18):
常熟的CK3-800A,AC690V,AC-3条件下,额定630A,这是很多厂家包括施耐德都达不到的,引进的富士的生产线。
单只售价1W+,共计18只用于9个柜子。底板是的铝制的,线圈单独引出来,灭弧罩用钢丝卡扣固定。
36kg重/只。

网友A:
觉得好贵呀,按重量有300块一公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觉得好贵呀,按重量有300块一公斤了
您卖破烂呢?

网友C:
这东西好贵 ,但质量应该会更放心 ,我们原来的一个用户专门指定用常熟 的开关。

网友D:
常熟的开关电器还是不错的
但是要注意山寨货哦!
话说800A的接触器用在什么设备上的?

还没有用过这么大的!

网友E:
我就好奇,楼主什么设备上用这么大的接触器

网友F:
楼主能说一下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G:
确实是富士的技术,对应富士SC-N16

网友H:
这个品牌的假货还没见过,人民电器的见不少质量差的,据说是假货。。

网友I:
常熟的空开很厚实,耐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690V/570A的电机软启动进线和旁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690V的大功率设备上用到啊,现在好几个项目电压等级都是690V,可能从成本或者施工角度考虑好点,但买元器件选择的余地着实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期待您继续说道说道。

楼主:
回复 网友H:
应该不会,我们这边都是找的正规的代理商的,都是长期合作的。

网友H:
一般在矿用设备上电压690V的。。其它工厂还没见到过。。

网友J:
这么大的接触器没用到过……单位一个大空开用到600A觉得挺大了,配电柜上配线都不习惯操作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富士在国内的低压电器接触器就是常熟工厂做的,

网友K:
这么大额定电流的接触器第一次听说,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L:
对常熟开关印象也不错,松江公司用了14年才坏了一个。

网友M:
第一次听说常熟的接触器,不知道怎么样!很久以前用过常熟的高压包还不错!

网友G:
回复 网友M:
放心吧,国营常熟开关+日本富士电机合资的工厂,国内做的一个产线同时贴富士和常开的标签。

网友N:
回复 网友E:
我之前公司用的600A,ABB的最大的冷水机组星三角启动的

网友N:
这个是常熟经天的啊,原来常熟开关厂的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I:
常熟的空开很厚实,耐用
常熟开关厂最开始是在低压断路器上突破的,当国内各厂都在生产DZ20断路器时,他们参照三菱断路器研制了CM1断路器,因此在行业内一炮而红。
现在M1系列断路器许多厂都在生产,目前据我所知他们更新到CM5系列了。常熟开关的特点是性能指标高、可靠性高、价格高。CM5是双断点结构,在国内又是领先的,当然国外早已有之。他们研制CM2时,我向他们提供了日本三菱最新系列断路器产品样本,我是从深圳的三菱经销商处搞到的样本。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这个是常熟经天的啊,原来常熟开关厂的啊
这个是R标,应该是日月牌。其实常熟开关有一点没做好,就是商标名称与公司名称没统一,许多人只知常熟开关却不知日月牌电器,经天可能也是商标之一,我虽是常熟人,但也有十多年没与他们联系了。

网友H:
我们这里现在用低压断路,接触器都是这个厂家的。。

网友P:
常熟的开关电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Q:
嗯,很好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