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远程模块

楼主(2019-07-18):
aj65btb-16dr模块有输出但输出没电压是接线有问题么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三菱的CCLINK模块,16点继电器输出。先确认接线是否正确,如果接线正确还没输出电压那就是内部继电器坏了

网友B:
指示灯亮的?
在不接电的情况下,直接量接点电阻?

网友C:
灯亮时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D:
我怀疑线没接好,继电器输出的很少坏的

网友E:
可以将多个点试下
如果是每个点都不行,和接线的关系大些,只是一两个点有问题,可能是硬件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线没错换了几个点也是没有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换了点还是没电压,是按说明书接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指示灯亮但没有电压,是按说明书接的线但不知道哪儿有问题

网友F:
没有理解楼主所谓的电压的含义,PLC本体是没有输出电压的,继电器是开关作用,控制外部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指示灯亮但没有电压,是按说明书接的线但不知道哪儿有问题
指示灯亮了,在不接线的情况下(输出不带电),量一下输出是否闭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输出外部电源220给上了,输出得电后灯亮但没电压

网友G:
接错线了!一个点坏了的机率小,几个点都坏了,那简直又少之又少,那可以确定模块是好的。接上电源,看看亮灯的输出端与公共端是否相通......懂的人应该懂,不懂的人,人家教他怎么检查,他搬出说明书说,按照这样接的,按照这样接的....."你还要我怎样 要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