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700上电Err.,不能复位

楼主(2019-07-18):
最近遇到几块主板都是同样的问题,上电显示Err.,不能修改参数,端子运行带电机正常,求解电路板上哪里坏了?

网友A:
手册上这么说的
1.RES信号处于ON时
2.PU与变频器不能进行正常通讯时 (连接器接触不良)
3.控制回路电源 (R1/L11,S1/L21) 采用与主回路电源 (R/L1,S/L2,T/L3) 不同的电源时,一打
开主回路,就会显示。并非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分析第一项的可能性比较大,请问RES信号是哪个芯片?

网友B:
驱动板子上有一个大芯片,周围有光耦,重点检查一下,或者更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