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8):
三菱FX5U和JE-C组成的网络,与另一个三菱FX5U和JE-C组成的网络,进行通讯。网络内的伺服会报警,没法使用。
联系技术支持,给出的解决方案,在网络之间,增加一个路由器,使两个网络不同网段。这样可以使用。

现在新问题来了,上位机要和每个PLC通讯,上位机第三方开发的,跨网段有难度,也不乐意搞。

请教各位大神,以上可以不加路由器,共用一个网段吗?
如果没办法。也请各位注意,有类似应用的,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A:
回答是当然的.用一个网段.
有安全等考虑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是当然的.用一个网段.
有安全等考虑另说.

你的意思是,以上两个伺服和PLC,可以用同一网段?怎么解决,JE-C伺服发生86.1网络故障报警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是当然的.用一个网段.
有安全等考虑另说.

你的意思是,以上两个伺服和PLC,可以用同一网段?怎么解决,JE-C伺服发生86.1网络故障报警的问题?
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改成同一段发生的?改成同一段不连起来会不会发生?有没有IP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是当然的.用一个网段.
有安全等考虑另说.

你的意思是,以上两个伺服和PLC,可以用同一网段?怎么解决,JE-C伺服发生86.1网络故障报警的问题?
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改成同一段发生的?改成同一段不连起来会不会发生?有没有IP冲突?

改成同一网段,不连接就没问题。可以保证没有IP地址重复。

三菱技术支持,给出原因是,一个HUB网络内不能同时存在多个CC-LINK IE Basic网络,否则会发生网络冲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是当然的.用一个网段.
有安全等考虑另说.

你的意思是,以上两个伺服和PLC,可以用同一网段?怎么解决,JE-C伺服发生86.1网络故障报警的问题?
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改成同一段发生的?改成同一段不连起来会不会发生?有没有IP冲突?

改成同一网段,不连接就没问题。可以保证没有IP地址重复。

三菱技术支持,给出原因是,一个HUB网络内不能同时存在多个CC-LINK IE Basic网络,否则会发生网络冲突。
三菱技术支持不知道你是打的热线还是网络留言的...个人觉得热线技术和网络技术有差距
一个设备,一个GOT屏用网线直连在Q06UDV的以外网口上,双CPU系统,GOT也要和Q172通讯的。后来被屏坏了,没有同型号的换了一个GS系列的,转换好以后下载进去屏就只能和网线直连的CPU通讯。同样打电话热线,三菱技术告诉你,不可能网线插在1号CPU能和2号CPU通讯的表情,可是一直这样使用的。后来没找到解决办法还是去三菱官网留言提问,第二天就回复邮件了,告诉你详细的设置方法,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明白你的意思,这个问题是供应商的技术回复的。我也自己打电话了400。
也知道,不同人回答问题,有局限性。我再到官网留言看看。

网友A:
那只能跨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