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丝杆的含义

楼主(2019-07-18):
如图,这个工程图里带这么一句话,老师傅审图的时候说,这句话没有表达清楚,
到底是什么牙型,到底是T型丝杆还是普通公制丝杆,让我去搞搞清楚。 大家看看他这句话什么意思? 漏写什么没?可以这样写吗? 怎么修改更完善

网友A:
不是说了T型丝杆,M16*4

网友B:
T型丝杆就是丝杆破面形状是梯形。

既然是“T”,那就跟你的标注“M”相互矛盾,T是梯形螺纹,而M是普通螺纹(60°三角螺纹),难怪别人问你究竟是什么螺纹。

网友C:
你这图可看着是可不是T形丝杠,T形丝杠是因为它的牙型是梯形的,它承载的力矩相对较大 。

网友D:
这个图画的不是T型丝杆吧!
楼主的意思是在淘宝上买一个类似的东西然后加工成T型丝杆?
梯形丝杆表示为 Tr16*4   16是直径 4是螺距

网友E:
     图纸中标注的那句话确实让人不好理解,既然买来的丝杆已经加工好了梯形螺纹,为什么又要改为M16X4的普通螺纹?为什么不直接按你的要求定制这种丝杆?丝长杆加工难度本来就比较大,何必再折腾呢。

网友F:
你应该去问画这个图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