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8):
在使用SoMachine编程时,设备树中的I/O或者是canopen设备双击以后会看到有个总线周期任务,
默认使用的都是“使用父总线循环设置”
这个父总线是什么意思??

点击还可以设置成mast任务,有区别吗?

网友A:
我也没搞明白.这个mast任务..tast任务都有什么区别..
tast任务好像是独立在mast任务之外的
如果把你这个不选跟随父总线..选个自己的周期.他是不是就按照自己固定的扫描周期去完成

对扫描周期原来还没有一个认识
真正被它影响到的是我开始把程序设置成30ms扫描周期.
canopen连接26个站.就容易报通讯错误
然后我就加长了扫描周期..变成200ms.
不报通讯错误了
但发现这个mast改成200ms之后对程序里面的blink块影响非常大.

有点不能理解241的cpu处理程序能力那么差的吗.
原来看别人的三菱Q的程序几万步.监视的时候扫描周期只有4MS
而且从来没出现通讯错误这一说

同求.大神有没有对这个周期的相关说明

网友A:
没人回答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猜想父总线循环,应该就是PLC内部的一个循环,比mast和task任务的等级都低一些,硬件级别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就没法猜了..得问问研发人员.你去培训是谁给你培训的啊?
还是王兆宇王工吗?还是换别人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连名带姓问这么仔细,楼主不太方便透露的啦,,,,,说不定老外培训嘎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没有…我去培训了三次…有两次是王工给培训的…不知道今年还是不是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培训讲师里面好像他一直都在,算是大神级别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王工确实是大神.你可以去京东搜一下他的名字..书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