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8):
主要配置:一台主机是变频器  三台三菱的伺服。
按下启动按钮,主机开始运行,主机初始运转三周给一个信号(接近开关或光电检测),伺服开始运转。
之后,主机每转一周给一个信号伺服运转一次。
另外停止状态下伺服可以单独点进,点退。
按下停止按钮,主机减速停止运转。
按下急停按钮,所有动作立即禁止。
我是初学者,求大神指点,有时间可以帮忙做,另会服务费,谢谢!

网友A:
jint,这个帖子转移到PLC那里会更合适点吧!

网友B:
松下不熟。爱莫能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C:
楼主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和PLC之间是什么走硬接线还是通讯协议

网友D:
留个邮箱,发你一个以前用FP-XHC60T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和PLC之间是什么走硬接线还是通讯协议
用松下的基本都是脉冲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PLC可以和变频器直接通讯,也可以用DA模块控制,伺服是由PLC的高速通道口控制的。我也才学一个月,详细要问大神们!

楼主:
回复 网友D:
Z15971990677@163.com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查了几天资料,松下PLC的资源好少,总算把程序写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