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8):
本人有一个IND110变送器,以及一个SLR110-5的称重传感器,变送器为4-20mA输出给PLC,PLC转换成数字量范围为0-5000kg.称重传感器接线我能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程序模拟量转数字量也是没有问题的。
调试如下:
使用SW1空称点的模拟量调整,用万用表把4-20mA拨到4mA输出,
使用SW2加载点的模拟量调整,变送器输出无变化,
使用SW3超载报警点的模拟量调整,拨码到23.98mA,
使用SW4欠载报警点的模拟量调整,拨码到3.96mA,
调节过程中,称重传感器始终保持在原状态,静止不变
目前安装的称重传感器不确定其“不受力”或者“受力阻碍”的情况。
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但是有一点我始终疑问,变送器输出了4mA给PLC(AB的PLC),但是上位机显示的重量不是0kg,而是210kg

在此求助各位大神分析一下原因,以及解决办法,万分感谢!

楼主:
我调试至今,从来没看到过上位机的0-5000kg范围放上/卸掉重物,有重量的波动。只有在拨动SW1拨码,调节变送器的模拟量输出,才会有变化,可如今我4mA,输出210kg????????

楼主:
我有怀疑过变送器坏了?称重传感器坏了?但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能够被说服,请各位大神支招,帮小弟解决,调这玩意快十天了。。。

楼主:
这个是说明书

网友A:
你说的是几个问题?一个一个来.
先说4ma,210kg,这个大概是PLC或者上位机的问题.
把PLC的模拟量通道设置先看一下.

网友A:
按说明测一下变送器激励电压.
不接线测一下传感器电阻变化.

网友B:
如果你有一个4----20ma的信号发生器就可以比较明了的判断你的传感器和模组是否存在问题了,先不要管你现在显示的数,把问题的范围压缩到最小才能比较快找到问题的根本

网友C:
判断传感器好坏最简单方法:加减重量测量sig+-电压有没有变化,mv电压
还有变送器调试时sw2要加载已知重量的负载后调整输出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激励电压正确范围是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是测哪一组

网友D:
个人有些疑惑,
使用SW1空称点的模拟量调整,用万用表把4-20mA拨到4mA输出, 这个调整不是调整变送器输出的么,怎么 万用表把4-20mA拨到4mA输出
使用SW2加载点的模拟量调整,变送器输出无变化,此时应该加载传感器载荷,看输出吧,

使用SW3超载报警点的模拟量调整,拨码到23.98mA,
使用SW4欠载报警点的模拟量调整,拨码到3.96mA,
这两个报警是变送器的输出报警,还是传感器输入报警。你这个拨码到  是什么意思,

这个变送器我没用过,但是如果给我这些资料。我的调试步骤
1、确定安装正常后,送电,认为此时荷重平台空载,测量电流是否为4mA。如果不是,侧拨码SW1,用加减键让变送器输出未4mA,回拨SW1。
2、平台加载100%负荷(如果满足条件),测量变送器输出是否为20mA,如果不是,侧拨码SW2,用加减键让变送器输出未20mA,回拨SW1。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万用表测是说,我在调节sw1的同时,,串接4-20mA测量电流值,
sw3 sw4是输出报警,可以接信号给plc作运算。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按理说确实是这样调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激励电压正确范围是多少呢
上写着:
激励10V.
信号电压1-15mv.

网友C:
变送器上测量电压,EXC+-等于10V ,SEN+- 等于10V,SIG+-在0-30mv之间,随加载重量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量的是40mv,输出的是4mA,但是依然为210kg

楼主:
激励为1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量的是40mv,输出的是4mA,但是依然为210kg
激励电压,电阻都正常.
40mV是加重量了还是没有?
如果是没有,那加重量看看这个电压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那是传感器有问题了.
因为你这个问题比较多,我先说这一步.等这一步好了,再继续下一步.要不然说多了(至少有3个环节),你不知从何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您说的,我分别拆下来测量的激励,与信号阻值,激励385好像为正常,信号只有90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重物压在传感器上面,但是传感器满量程是5吨,这个重物肯定没有5吨以上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重物压在传感器上面,但是传感器满量程是5吨,这个重物肯定没有5吨以上重的
重物是多少吨?那把重物卸了,电压40mV又变为多少?

网友A:
按你的传感器,5t是将近3mv/V*10V=30mV.
现在加重物是40mV.
假如你卸了重物,测量是多少mV,你大概按上面可以算出重量.对比实际就知道传感器的好坏.

网友C:
传感器坏了,输出电压超出正常范围了,输出阻抗350欧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午去现场又测了一下,SIG+-阻抗是正常范围,SIG电压为0.3mv,我试了用手压传感器,电压无任何变化。。。。。。。。且4mA对应的是210kg,我调到3.08mA对应的才是0kg,我都怀疑程序换算也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我刚才一边测SIG+-电压,然后用手给传感器施力,可是电压无任何变化,0.3mv

网友C:
今天的档位不对,电压是直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我用DC测,万用表没反应

网友A:
真怀疑你是怎么测的,上次电阻都不对.上次电压40mV?上面那位告诉你应该用直流.你说没反应,没反应是0不动还是上次说的40不动?
你用手按?5t是30mv,50kg是0.3mV.估计你没那么大力气.
在上面就说了,你这个有三个环节的问题.1是传感器,2是变送器,3是你的转换(plc/hmi).最早就和你说了转换的问题.
你还是一个一个来,不要没头绪乱抓.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变送器输出4mA信号给PLC,按理来说应该为0kg(程序对应的是0-5000kg),可是却变成210kg,,,,变送器坏了对程序转换有影响吗,可确确实实的输出给plc为4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变送器输出4mA信号给PLC,按理来说应该为0kg(程序对应的是0-5000kg),可是却变成210kg,,,,变送器坏了对程序转换有影响吗,可确确实实的输出给plc为4mA
都跟你说了,把plc型号发来,把接线发来,把模拟卡配置发来,把转换程序发来,把转换程序的监控发来,把显示(hmi)设置/转换发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不是我写的,我也无权过多的询问,问过本人是说程序没问题让查硬件。不然也不会这么多疑问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本人也受到了许多启发,本人先汇总一下。。。。
1.今天重新测量EXC+-阻值为385(正常),SIG+-阻值为350(正常),{可能是昨天我没有把激励与信号线全拆了测量,导致结果不一样吧}
2.今天测量EXC+-电压10V(正常),SIG+-电压只有0.3mv(期间给传感器施压,无变化)
3.调节SW1拨码,变送器输出4mA,上位机显示210kg,我往下调拨码调到3.08mA左右,上位机才显示0kg(期间加减重量也无变化,变送器输出电流也无变化)
4.老总说明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软件没问题,让我查硬件问题,所以我没有在软件方面做文章,且之前这个称重仪表是正常的,到后来才出现问题。
以上应该可以说明称重传感器应该没有问题,有可能是变送器问题,打算换一个新的变送器试一下!

网友B:
要判断传感器是否正常不难,加上激励电压,直接测量输出端就可以啊,加负载后肯定有对应的电压输出,如果输出电压出现大幅度跳变或没有变化就可以判断传感器故障,楼主的传感器不贵的,就当是正常配件采购也要的(称重传感器坏起来没预兆的,如果没有超载保护机械限位的话就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D:
5T的传感器有点大,手压没反应有可能正常,可以站一个人试试,如果mV和电流都没变化,说明传感器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解决,更换了一个新的传感器就好使了

网友E(2019-09-23):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更换了一个新的传感器就好使了
早干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