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8):
今天看到的,不知道这种电缆的埋多深,还有外面的防护。

网友A:
应该不用埋多深,还是电缆防护的问题吧,早上刚买的高压电缆,1.5平方,40KV,就是绝缘层厚了点,其他没两样

网友B:
110KV的话应该是走管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埋多深,还是电缆防护的问题吧,早上刚买的高压电缆,1.5平方,40KV,就是绝缘层厚了点,其他没两样
1.5平方这么小的高压电缆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激光设备上,用于激光管的触发电压
这是150KV的

网友C:
110KV高压电缆,一般走电缆沟,埋在地上的话,应该不少于1M深度!

网友D:
110KV的都是走专用的电缆沟,有些过桥或者无法做电缆沟的就是采用绝缘线管。
GB50168这个标准就有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