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输出如何测量

楼主(2019-07-18):
这样的一个信号隔离器,我在IN端输入一个0-10的电压信号,用万用表20ma档红表笔接端子5,黑表笔接端子6为什么没有相应的电流输出,是测量方法错误吗?盼望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A:
测电流串联

网友B:
两个方法1.并联一个250欧电阻,测量电压1-5V。
2.高精度的万用表,直接测量

网友C:
方法没有错,但要确定万用表是不是好的

网友D:
24v电源,测了吗

网友E:
7,8加电了没有?模块工作了没有?
测量方法没问题.万用表直接串进去测电流就行.表笔换位置了没有?测电流的是不是有保险,断了?

网友F:
你这不是并联吗?你切换到电压档,看看数值
测电流要串联,将5断开两端分别接红、黑表笔。
而且你这样测,表里测电流的保险丝很可能会烧掉
你想想为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这不是并联吗?你切换到电压档,看看数值
测电流要串联,将5断开两端分别接红、黑表笔。
而且你这样测,表里测电流的保险丝很可能会烧掉
他侧的没错,万用表连5.6就短路RL了,测短路电流是可以的,只是RL会分走一部分可以忽略不计的电流而已。
他的问题就是万用表线没插对,有些万用表电压档和电流档的换测量线接口,还有可能是万用表精度不够,还有就是楼上说的模块没给供电。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嗯嗯,你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测得是4-20MA的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这不是并联吗?你切换到电压档,看看数值
测电流要串联,将5断开两端分别接红、黑表笔。
而且你这样测,表里测电流的保险丝很可能会烧掉
他侧的没错,万用表连5.6就短路RL了,测短路电流是可以的,只是RL会分走一部分可以忽略不计的电流而已。
他的问题就是万用表线没插对,有些万用表电压档和电流档的换测量线接口,还有可能是万用表精度不够,还有就是楼上说的模块没给供电。
万用表电流档内置那么小,不怕损坏表或模块?
我都是用电压档,不看数值,看趋势

网友I:
万用表的表笔要放到mA测量的插位上,你还放在测电压的插孔上测不出的;

网友J:
这样测是对的,万用表插错孔了吧

网友K:
确认一下万用表测量档位正常不
还有就是该模块78脚上电没有?24V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万用表没问题,隔离器是个坏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在仓库的旧柜子上有一排隔离器,随手拆了一个,回去试了一下,就是上面的结果,今天过去把剩下的几个都拆回来了,找了一个相同型号用相同的方法测量,一切正常,初步判断开始那个是坏的。。。。。

这个是输入10v,输出19.9mA,请忽略渣渣万用表

这个是输入6v,输出13.6mA

这个是输入3v,输出8.8mA

网友L:
万用表这头线没插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14楼的插法有问题吗?

网友M:
电流输出的,用一个取样电阻接入,然后测试取样电阻两端的端电压,就可测试电流输出的有无,好坏了。非常简单的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这不是并联吗?你切换到电压档,看看数值
测电流要串联,将5断开两端分别接红、黑表笔。
而且你这样测,表里测电流的保险丝很可能会烧掉
他侧的没错,万用表连5.6就短路RL了,测短路电流是可以的,只是RL会分走一部分可以忽略不计的电流而已。
他的问题就是万用表线没插对,有些万用表电压档和电流档的换测量线接口,还有可能是万用表精度不够,还有就是楼上说的模块没给供电。
万用表电流档内置那么小,不怕损坏表或模块?
我都是用电压档,不看数值,看趋势
3-20ma不会烧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谢谢。
取样电阻的阻值取多少呢?

网友M:
回复 楼主:
500欧姆就是2V-10V,250欧姆就是1-5V。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