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孔板流量在S7-300中的换算方法

楼主(2019-07-19):
现场水泵没有运行,但显示压力0.4kPa ,组态监视画面上显示其流量为41.9m3/h

网友A:
没有流量变送器?
测的是差压?
有差压就会算出流速.
没有变送器的话,算法做在程序里.一般孔板厂家会提供差压到流速的计算公式.
qv=Cεπd2/4 * 根号(2Δp/ρ/(1-β^4))

网友A:
什么意思?没有运行(错误)?数据保持?

网友B:
楼主有计算孔板流量的公式么,最近我也搞这个东西,网上搜了公式有好几个不一样的,不知道用哪个,我计算的饱和蒸汽的流量。好像要先计算蒸汽密度,最计算流量。

网友C:
楼主首先要做的是重新校准差压变送器。。。。。

网友D:
程序上看你输入有电流啊 检查下现场变送器

网友E:
楼主的数据采集线有多长,是不是有动力线干扰

网友F:
泵没有运行但有压力,这个比较正常。
至于说有流量则比较复杂了。
首先确认管道里面是否确实流体没有流动,然后检查变送器是否正常。
至于说换算问题还是要看说明的。

网友G:
感觉楼主需要的不是公式,而是没做小信号切除。假设流量是100%,你可以设置低于3%流量时,流量=0。其实一般的流量计,都吹的x‰,实际上,能有1%就谢天谢地了,而且在小信号端精度更是不靠谱。当然也可以设置1%切除,根据需要来吧。
注:本胖上面说的流量计是指的差压型的,那种脉冲的不需要小信号切除。电磁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一般已经内置了小信号切除,也不需要编程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F:
楼主在标题里说了是孔板

网友H(2020-02-09):
孔板流量计出厂时厂家带有流量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