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D3的usb驱动哪里有

楼主(2019-07-19):
安装了新的GTD3软件,没有usb的驱动,安装了图中的驱动文件,显示安装失败,还有哪有驱动可以安装?

网友A:
正常是在软件的驱动下面 USB DRIVER之类的

网友B:
这个正常情况下是自动安装的,触摸屏软件第一次通过电缆连接触摸屏通电后,会提示发现新硬件,点击后可以自动安装。
如果你现在不行,可以到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找到这个,点击选择更新驱动再自动安装试下

网友C:
我一般是这样处理的:安装驱动精灵,然后插上数据线打开驱动精灵扫描驱动程序,点击下载(电脑需要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正常情况下是自动安装的,触摸屏软件第一次通过电缆连接触摸屏通电后,会提示发现新硬件,点击后可以自动安装。
如果你现在不行,可以到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找到这个,点击选择更新驱动再自动安装试下
图2应该就是那个驱动,但是显示安装失败

网友D:
如果程序自带的驱动不行,建议第三方工具驱动之家驱动精灵这类的驱动,然后重启试一下。或者你知道usb芯片型号上网找驱动自己安装也应该能行。

楼主:
驱动精灵检测不出来有异常。

网友E(2019-09-15):
GT1000系列 RS232串口通讯时,直接网上下载 :串口驱动即可(PL2303)。 下载后需要与GT连接后,安装驱动,重新启动电脑即可。(驱动32位/64位注意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