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9):
各位大神,三菱fx的输入端与外部24伏直流电源怎样连接,拜托急急!

网友A:
接这个的目的是什么,FX的输入端对应有内部电源的。

网友B:
FX2N/FX1N等PLC输入端由PLC内部电源供电,需外接直流电源时,把直流电流的DC0V与COM连接;FX3以上的PLC的输入端需外接电源,COM即可以接DC0V构成PNP输入,COM也可以接DC24V构成NPN输入

楼主:
Fx3u的输入侧要接一个24伏的开关电源,漏型输入,就是不知道开关电源的+_端怎样连接plc的输入侧端子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看一下3U的用户手册,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D:
如果你输入信号不用PLC上的DC24V电源,那么外部DC24V电源的+接到PLC输入公共端S/S上,0V接输入X0 X1。。。。。就可以了;
同样,外部DC24V电源0V接到PLC输入公共端S/S上,+24V接输入X0 X1。。。。。就也是可以的;

楼主:
非常感谢,祝各位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