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9):
上海磨床不能正常启动开机。显示硬盘故障。

网友A:
楼主的磨床是数控的,具体那个型号,最好贴出报警提示

网友B:
看看数据线连接是否松动
要是连接正常和可能硬盘坏道或者硬盘电路板故障了!
拆下硬盘挂到其他电脑上检查就知道了!

网友C:
如果真是硬盘故障(机械故障比较麻烦)有可能是存在坏区,这样的话可以用克隆方式把数据转到新硬盘,突然显示硬盘故障的话,应该可以克隆过去

网友D:
你最好说清楚磨床的型号,也可以拍照上传哦。不清楚是什么磨床,磨床有平面磨床,外圆磨,无心磨等。是数控还是继电器控制的....要是数控的是什么系统,报警如何?

网友E:
楼主说的是什么型号的磨床,能否简要说明 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