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9):
本人最近要做个电气控制柜的电气原理图,客户要求双电源自动切换。这就需要用到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但是在电气原理图上如何画这个图形符号,总不能画个空开的图形符号在那里放着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本人最近要做个电气控制柜的电气原理图,客户要求双电源自动切换。这就需要用到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但是在电气原理图上如何画这个图形符号,总不能画个空开的图形符号在那里放着吧???
本人查了不少资料都没有找到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的图形符号,求各位大神指导,在线等啊。进柜电源为三相电,如果不是要求双电源自动切换,柜内主开关用一个100安培的塑壳断路器即可了。

网友A:
这个你在淘宝上看看他们双电源自动切换有没有原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在淘宝上看看他们双电源自动切换有没有原理图片……
不想要原理的,原理的太麻烦了啊。就像指示灯一个圆圈里面一个叉,如果指示灯也是画原理的话岂不是把发光二极管都得画出来,就想问问各位大神有没有见过这种开关的图形符号。

网友B:
正规图纸也这么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规图纸也这么画,
大体明白了,照猫画虎整个吧先,不行多写几个字表示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正规图纸也这么画,
这是比较正规的画法

网友B:
正常的论坛不能发图,非要到APP才能发。很麻烦,受限。到底谁的问题,不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论坛不能发图,非要到APP才能发。很麻烦,受限。到底谁的问题,不会了。
没有遇到电脑不能发图片,就是图片文件大小有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论坛不能发图,非要到APP才能发。很麻烦,受限。到底谁的问题,不会了。
没有遇到电脑不能发图片,就是图片文件大小有限制。
点击上传图片或视频后没有反应,有一个多月了,啥原因,帮分析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论坛不能发图,非要到APP才能发。很麻烦,受限。到底谁的问题,不会了。
没有遇到电脑不能发图片,就是图片文件大小有限制。
点击上传图片或视频后没有反应,有一个多月了,啥原因,帮分析一下,
浏览器有问题,清除IE浏览器垃圾并重置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