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9):
采用1个机械手分别给AB两个工位上料,A工位可以上料时给机械手DI101  ON信号,B工位可以上料时给机械手DI102  ON信号,机械手待上料位置为P1,请教两个工位哪个先完成就给哪个工位先上料的程序怎么编呀?

网友A:
你得考虑到如果两个信号都有的时候优先给哪个上料,程序很好写,但是先要弄清楚问题

网友B:
排队吧,不管多少工位都能适用,扩展性好。

网友C:
用if THEN 语句 结合跳转指令
或if THEN 语句 结合子程序调用指令 需要把上料的AB各编制一个子程序。

网友D(2019-12-24):
超经典案例来的

网友E(2022-12-06):
这就需要用组信号来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