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选型

楼主(2019-07-19):
我在做一台设备,请问各位大神,直流电路的功率怎么计算啊?每一个使用24V的电子元器件都要知道它的电流吗?然后开关电源选型的时候,输出功率是不是按照直流电路的功率来选型的吗?

网友A:
是的,至少功率消耗比较大的,都应该知道.

网友B:
需要知道所有直流用电功率,折算成电流,然后再选直流电源的时候,我一般都看直流电源的输出电流

网友C:
一般控制用的继电器少的来个60W,继电器多的上个120W,还不行的话就来电源冗余的供电系统,如果有直流设备的话需要单独配置电源,比如直流电机,部分伺服之类的,都得单独给他选电源,选的原则就是电源的功率要大于负载功率就可以,目的就是负载工作时以免烧了电源。
最实用的方法就是累加功率,没个器件的额定功率累加起来,最后选电源时电源容量大于这个累加值就可以。反正我没这么算过,扫一眼大概感觉下60W或者120W选一个就得了。

网友D:
找个功率足够大的开关电源,让负载全部工作起来,测量下对应的额定电流值;
然后开关电源的电流选的比这个值大一些的;

网友E:
如果你的直流负载是电磁阀线圈,功率尽量是你的负载的3倍

网友F:
很多时候,负载都可能标注的是电流。如果是感性负载,还需要放大,上面说的3 倍,那肯定是足够了,本胖一般是选的两倍。是按照电流计算的。功率总觉得有些玄妙,有些的功率是指的输入,那么输出实际上是没用这么大的,还是电流比较精确,肯定是看那个DC24V的输出电流,没用任何模糊的地方。

网友G:
电磁阀有标注电流的,大概计算就行了。电源选大2倍最稳妥

网友D:
国产普通的电源,350W及以下价格并不会差太多,所以别在电源上太抠;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本胖不是做广告啊,本胖喜欢台湾明纬导轨式开关电源。要求高的选金属壳的,抗干扰能力强;要求不高或者在小箱子里面的,塑壳的也行。但千万注意,塑壳的开关电源貌似怕对讲机,俺的测试表明,只要在明纬导轨式开关电源附近按下5W专业对讲机的发射键,此开关电源就关机,交流端断电、重新上电又好了。如果关上小箱子的门,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H:
我们公司就简单了,中小型基本统统350W。。有24V附近单配。。

网友I:
电源选型,就是负载电流的总和加一个工程裕量即可。

网友J:
首先要估算一下负载大概多少功率,在加大一点,如果感性负载多就二倍估算的功率……

网友K:
买开关电源要考虑余量或者说开关电源的实际负载能力!
不要小马拉大车导致电压下降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