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9):
温控表设定值老是自己往上波动怎么回事啊?大概得相差20多度

网友A:
楼主换一个热电偶(侧温的传感器),然后再观察一下

网友B:
设定值自己往上拨,那应该是坏了吧

网友C:
换块表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设定值自己往上拨,那应该是坏了吧
哈哈,严重怀疑楼主的表述有问题

网友E:
可能是测量值上升吧,正常现象,热惯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设定值自己往上拨,那应该是坏了吧
哈哈,严重怀疑楼主的表述有问题
可能性比较大,但还是先按字面意思理解先

网友F:
先说品牌型号,参数设定是否正确?确定是设定值不是测量值往上漂?

网友G:
自整定功能用一下,可能是加热功率大,或者测量部件会自己发热。

网友H:
无图无真相
设定值飘---换表
测量值飘---可能因素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3个都这样,不可能同时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SV值自己往上跳

楼主:
回复 网友E:
SV值自己往上跳 ,设定值

楼主:
回复 网友F:
宇电518p,sv往上涨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老师,等温度降下来自整定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