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0):
循环中断组织块OB35执行周期为20S,里面的定时器设置100S,当第一次触发时剩余时间为100,第二次触发时为80S,第三次60S,不是应该不会执行吗?
就是剩余时间一直会是100S吗?中断进来相当于使能,使能过后就会被清零。实际却不是这样的,是我理解错了吗?

欢迎指教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中断里的定时器会被执行吗?

可能我表述的不清楚

网友A:
它这个应该是循环执行的,并不是不执行,所以定时器应该执行.
这个跟ob1是一样的吧,ob1是不定期循环.ob1是执行完程序就从头开始,这个应该是执行程序,等够20s,从头开始.如果发生执行程序超时(超过20s),就会报错.
这个应该不是单次中断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大佬,我消化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下面这个网上的答案,可能就是我想问的,我现在了解了,多谢。

西门子S7-200PLC的中断程序里面是可以使用计时器的。
可以使用的计时器仅仅针对1毫秒的这4个而言。其余的都不可以使用。
用法是这样的:
在中断程序中
LD SM0.0(或者是其他条件)
= T32 K100
(RET)
这样就可以启动起这个计时器开始计时。随着时间的过去,中断程序早就完成并退出,回复到主扫描了。而且可能主扫描已经过去了好几遍了。而这过程中,这个T32仍然默默地在计时。
突然这个计时器计时0.1秒完毕了,产生了一个中断条件。(T32的事件号我忘记了)在这事件之前,你应该连接一个中断程序给它。这样的话,这个定时就是由中断引发,延时100毫秒后再次引发另一个中断让你做你要做的事情。
基本用途就是这样。
由于这个1毫秒的计时器可以在没有扫描的情况下继续工作。所以可以用于中断,并且可以用于子程序退出之后的继续定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下面这个网上的答案,可能就是我想问的,我现在了解了,多谢。

西门子S7-200PLC的中断程序里面是可以使用计时器的。
可以使用的计时器仅仅针对1毫秒的这4个而言。其余的都不可以使用。
用法是这样的:
在中断程序中
LD SM0.0(或者是其他条件)
= T32 K100
(RET)
这样就可以启动起这个计时器开始计时。随着时间的过去,中断程序早就完成并退出,回复到主扫描了。而且可能主扫描已经过去了好几遍了。而这过程中,这个T32仍然默默地在计时。
突然这个计时器计时0.1秒完毕了,产生了一个中断条件。(T32的事件号我忘记了)在这事件之前,你应该连接一个中断程序给它。这样的话,这个定时就是由中断引发,延时100毫秒后再次引发另一个中断让你做你要做的事情。
基本用途就是这样。
由于这个1毫秒的计时器可以在没有扫描的情况下继续工作。所以可以用于中断,并且可以用于子程序退出之后的继续定时。
好吧,有答案了就行.我回答的也不够准确,你不要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