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0):
各位大神,人为设定参数的程序在fxplc中怎么写,比如,压力传感器的量程是0到100公斤,数据范围0到32000,我想设定60公斤启动,程序指令该怎么写

网友A:
触屏参数设定d0,程序里面d0*比列系数320,然后用读取的数据和前面乘法结果做比较作为你程序的触发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B:
有屏,看楼上
没屏,Ai>4B00(19200)

网友C:
AD转换是直线对应关系;

楼主:
请问2楼Ai>4B00什么意思

楼主:
有屏和没屏两种情况,第一条指令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屏和没屏两种情况,第一条指令是什么
一楼说的很清楚了就是让你用比较指令,例如=,也就是192(是设定值,对应60公斤)=读取值也是192时,输出线圈Y或者M。

楼主:
一楼说的其它指令我都知道,就是“参数设定d0"这句话用什么指令表示

网友E:
32000/320=100
明白倍数关系就知道了

楼主:
求大神们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B:
压力传感器的量程是0到100公斤,数据范围0到32000,60kg对应数据就是19200
模拟量模块的数据是19200(bcd)还是4B00(bin),这只是个数制的问题
由于没有使用触摸屏,60kg的标定就是个定值
Ai>4B00(19200),采集的数据Ai大于60kg理论数据4B00(19200),.......
当然程序最好是大于等于,我习惯用大于,只用等于不可靠。

如果有屏
屏上,做一个客户输入界面,设定值给定到D0
在屏上做,M0=D0*320
或在PLC里做M0=D0*320
程序再做Ai大于等于M0的比较.......

明白了?
注意数制,直读模拟量好像是bin

楼主:
回复 楼主:
万分感谢,祝周末

楼主:
回复 楼主:
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