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0):
请教论坛各位老师,我手上有一块昆仑7062TD屏,想在屏幕上显示不同时间的变量值(温度),按照网上说的做了,但一个也不显示,后来查网站说这个型号不支持存储,可是我看到过用这个型号屏显示温度的配电柜,这就比较纠结了,是不是那个地方可以设置一下能到存储了呢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楼主的说法有问题,存储,是把数据存储起来,放到触摸屏里。至于楼主在百度知道,应该是显示。
一般存储都需要外加U盘或者内存卡。
我从官网手册看到这款是有两个USB插口,一个用于下载,另外一个好像是可以查U盘

网友B:
看到的不一定存在屏里,可能在PLC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数据线或数据线传输不方便时,可以制作U盘综合功能包插到那个U口上传工程。看来这个型号是不能存储了,我放弃了,换7062TX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在屏里,PLC可就复杂多了,我用得海为PLC,尝试写程序,plc模拟量输入的是4-20ma信号,工程值是温度,我想让plc隔一段时间就记录一回温度,到时候可查,为防止时间长了PLC内存变满,记录温度时间要顶着走,比如只存3天的温度,第4天温度就把第一天温度给顶了,具体做法一是每隔一段时间将该AI值依次赋值给多个寄存器,数值显示在屏上,这个但却没有时间显示,想要显示时间还要分别赋值系统时间,这些真心不会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