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9-07-20):
各位师傅帮忙看一下,这台伺服驱动器通电无显示,通过变压器三相380变三相220给伺服通电无显示,我拿回来试机,用墙上的单相220直接通电,为什么会有显示呢?

网友A:
你确定变压器出来的三相220负电压正常?还有你电机,编码器没接驱动器不报警?

网友B:
这个一点也不奇怪,认为应该是哪里虚接,你那会来的路上颠簸,造成有连上了,建议楼主还是好好的检查一下

楼主:
编码不接不报警,我还正纳闷呢。关键我用三相220通电,面板都没显示。

网友C: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广数DA98A单给rt供电不报警…

网友D:
有地方虚焊了

网友E:
是不是3相接的R S T ,那是主电源,只接主电源面板是不会有显示的,单相是控制电源,单独接控制电源面板有显示但主回路不会工作,如果不是那就是里面有虚焊接触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