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0):
如图,旋转轴内部孔带键槽,用于连接减速机轴; 轴径20,键槽6*6; 旋转轴外侧也有一个键槽,连接同步带轮; 轴径30,键槽8*7;
1.外侧的键槽按手册深度为4.0+0.2,那么代表图中标注尺寸为26-0.2,对吗???
由于内孔径为20,键槽与内孔最薄处只有0.8MM?  这就有问题了吧? 厚度也太小了?      请大家看看我手册查错了?还是啥原因?
2. 再问下内孔20(先钻18的孔再铣床加工吗?)和内键槽6*6怎么加工出来的? 我图中的底部虚线标注准确对否?
3.外键槽是铣床加工的吗? 它和内键槽加工方式不可以一样吗?

网友A:
1,手册上标注4-0.2,这个没问题,但26-0.2那就有问题了,加工者加工到25.8你也没话说,这时候壁厚只剩0.6MM了,差不多已经废了。在没办法更改轴径的前提下我会做到26.4左右。这样设计轴已经是失败品或次品了,受力大轴套裂开。
2,20孔加工钻18没问题,上车床比较方便,镗床感觉有点费劲。内键槽如果是直通我们一般采用线切割,不通那就是刨床或插床加工了。
3,外轴健一般是铣床用铣刀来加工。

网友B:
外键槽长度太多,轴套强度估计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