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0):
各位老师,三菱fx系列plc用跳转指令跳最后一步是p63,且最后一步不做指针标记,fx5u跳最后一步怎么做呢,我用了同样方法,plc报警,请指示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三菱fx系列plc用跳转指令跳最后一步是p63,且最后一步不做指针标记,fx5u跳最后一步怎么做呢,我用了同样方法,plc报警,请指示一下,谢谢

使用GOEND指令来替代早先的P63的功能,您不需要为GOEND指令设置跳转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