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0):
如图所示,新款的表增加了模拟量输出功能,中继被测输入信号,是不是可以吧被测信号转换成模拟量值输出出去啊,那我用PLC模拟量模块直接测量就可以吧压力显示到触摸屏上去了吧,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大神,第一次听说中继输入信号,这个方案也是老外提供的,我的理解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目的.
这种表多了去.很多测控数显表都可带中继输出.
你这个当然可以接到plc.
但是一个问题要注意.很多plc的模拟输入阻抗是250Ω(比如ab),你这个最大负载150Ω,估计不能接这种plc.当然,有些比如西门子输入10Ω,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B:
如果没有什么原因,建议用国产表就行了。国产表4-20MA变送功能的负载电阻都是大众化的250欧,便于与众多接收器件匹配。

网友C:
其实就是仪表有一路模拟量输出,这个是可以接PLC的模拟量模块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但要注意如楼上二位所说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块表是杰弗伦的,做压力闭环用的,客户要求用这个牌子的,以前是直接用这块表,然后现在想把这些数据做的触摸屏上显示出来的,谢版主解答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确实就是需要这个功能,这几块表测压力用的,然后用另一款杰弗伦的表打压力闭环用的,现在就是想不走通讯然后能在触摸屏上显示压力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块表是杰弗伦的,做压力闭环用的,客户要求用这个牌子的,以前是直接用这块表,然后现在想把这些数据做的触摸屏上显示出来的,谢版主解答啦
已经说了.注意输出阻抗的匹配.它这个太小,接上plc信号会不准.如果坚持用这个,plc的输入又是250的,发生了信号不准,那就得在plc输入配隔离或转换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还是专业!确实,这个问题得注意的,好的谢谢,我用的永宏PLC确实是250欧的,转换要怎么转换啊?版主有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