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j300!!!!

楼主(2019-07-20):
日立sj300的机器一开始启动报E23.6,怀疑是驱动的问题,把316J换掉了,现在启动报E30.6模块故障,模块单独测试没问题啊,有没有之前遇到这个问题的谢谢啦。谢谢啦

网友A:
带模块启动?那么,看下输出检测的运放,不行换GA吧

网友A:
最好空板桌面试机,装来装麻烦不说,好歹看下驱动动态电压不是!

网友B:
那两个报警是什么意思?你换过东西后故障变成了另一种故障,你需要检查刚换的零件有没有焊短路了

网友C:
日立的这个好像之前有谈论过啊

网友D:
可以单板测试运行,在测试各路电压

网友E: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1912
看我的这条,这个基本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当然可以先排除排线,芯片等等。
最后我是通过花了1200块购买了一块二手变频器完成维修的。

网友F:
你怎么知道模块没有问题,模块是在线检测的,还是焊下来检测的,在模块还在线路板上的时候,你是如何检测线路板的,线路板侧输出波形了吗?这种情况一般是先焊下模块,单独检测模块,再检查线路板,如果模块是好的,才能说其实好的,模块没有问题,那就是线路板的问题,看是主控板还是电源板的问题,排除故障后,检测驱动电路输出电压或波形正常后,恢复线路板即把模块焊到线路板上,单独给线路板通直流电,看输出正常后,断电,恢复变频器进行空载时机,侧输出正常后,在进行带电机或带载实验正常后,才算修复。

网友G(2021-09-02):
我有一台,SJ300也是开始报警E23.6,换316J驱动光耦后报警E23.0,郁闷啊,怎么弄啊,跪求大神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