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0):
本人小白,我这有个三相电机,没有接线盒,电机是国产的,引出来三根相线怎么判断电机功率多少?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三相国产小风机,基本是三相380的,里面的星点已经连好了,你接好线测量一下电流就知道功率了

网友B:
看看能不能根据机座尺寸找出功率

网友C:
楼主都知道型号,还知道品牌,根据电机手册查一下就行了。
测量电流不好判断,因为空载电流和带载电流不一样

网友D:
卡电流准确点

网友E:
根据电机体积电流不难估算出其功率,

网友F:
同意楼上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