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1):
怪事——设备累计运行时间问题探讨!
回到 上述贴子,关于S7-300程序中用浮点数对水泵运行时间进行秒计时过程中,当累计到16777216秒时便不再累计 ,在想办法弄清这个问题时,我百度上看到 这样一个贴子,下面是引述:
西门子s7-200计秒时钟脉冲的个数累计问题

楼主:
现在的问题:
1、为什么我秒脉冲累计到16777215时便不再累计了,但引贴中却可以累计到33555600?
2、为什么引贴中强调33555600除以2与16777216相近呢?

网友A:
红线什么意思?我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怪事——设备累计运行时间问题探讨!
回到 上述贴子,关于S7-300程序中用浮点数对水泵运行时间进行秒计时过程中,当累计到16777216秒时便不再累计 ,在想办法弄清这个问题时,我百度上看到 这样一个贴子,下面是引述:
西门子s7-200计秒时钟脉冲的个数累计问题

因为PLC的浮点数遵循IEEE754浮点数标准,是一个近似值,并不是真正的实数 ,因此在极大数与极小数进行运算时,会损失精度,这并不是西门子独有,而是只要是使用IEEE754浮点数标准的都会产生的,例如在三菱中:

在施耐德中,也会有。

这个问题如果仔细看过手册的话,应该会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