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1):
转贴:

下载时以太网口搜索不到CPU怎么办?
为何程序下载时搜索不到CPU?
产生此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安装了360安全卫士、金山卫士以及QQ管家等第三方杀毒软件;或者Windows 操作系统非完整版操作系统,例如安装了GHOST版本的操作系统,其他定制化的操作系统。
可按照如下步骤逐一检查:

检查硬件连接
网络电缆是否连接好,在 CPU 本体左上角以太网接口处有“以太网状态”指示灯 “LINK” ,此灯常亮表示以太网连接成功。

检查编程设备的 IP 地址是否与 CPU 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中
编程设备必须与 CPU 在同一网段中。S7-200 SMART CPU 预置的 IP 地址为:192.168.2.1。

如果使用STEP 7 Micro/WIN SMART查找CPU无法找到或者可以找到CPU,但是点击“确定”时出现以下对话框,如图1,所示。

图1. 端口无法打开

当编程软件弹出上述对话框时,我们需要在操作系统的控制面板中,打开“设置PG/PC 接口”,确保“MWSMART”应用程序访问点选择的是当前PC机使用的以太网卡,如图2.所示。

图2. 设置MWSMART 应用程序访问点

ping指令确认电脑是否和CPU物理连接正常
注意:电脑的IP地址需要和CPU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
如果ping结果显示类似如下图3.,表示物理连接没有问题。

图3.ping物理连接正常

如果ping结果显示如下图4.,则要检查IP地址设置和网线,电脑网卡及CPU网络接口。

图4.ping物理连接不正常

检查360安全卫士、金山卫士以及QQ管家等软件是否对操作系统的启动进程进行了优化设置,是否禁用了西门子软件所需的应用进程。
图5.中PNIOMGR进程不能被禁用,如果禁用将导致搜索不到S7-200 SMART CPU。需要恢复启动该进程,并重启再次电脑测试。

图5.PNIOMGR进程被禁用

另外,我们也可以手动启动该进程,然后在测试能否搜索到S7-200 SMART CPU ,如图6.所示。PNIOMGR进程默认存放路径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SimNetCom(Windows XP 操作系统)
或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bin(Windows WIN7操作系统)。

图6.手动启动PNIOMGR进程

在计算机管理的服务中,找到SIMATIC S7DOS HELP SERVICE或者S7DOS HELP SERVICE等服务,需要确保该服务为自动状态并且已经启动,如图7.所示。

图7.S7DOS HELP SERVICE需要被启动

检查以上步骤,如果依然查找不到CPU,如果已经知道CPU IP 地址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直接添加CPU的IP地址的方式来连接,如图8. 所示。

图8.添加CPU方式

以上方法都无法奏效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更换操作系统或者电脑测试 。

RS485 端口无法搜索到 CPU怎么办

S7-200 SMART V2.3 CPU 系列包含十二种 CPU 型号,分为两条产品线:紧凑型产品线和标准型产品线。
紧凑型 CPU 四种: CPU CR20s、CPU CR30s、CPU CR40s 和 CPU CR60s ,V2.3 版本不适用于 CR40 和 CR 60 CPU,即 CR40 和 CR60 的 CPU 固件版本只到 V2.2 版本,V2.3 版本 CPU 中不包含。
标准型 CPU 八种:ST (ST20、ST30、ST40、ST60 ) 和 SR ( SR20、SR30、SR40、SR60 )
S7-200 SMART 编程软件及 CPU 固件,从 V2.3 开始支持通过 RS485 端口使用 USB-PPI (订货号:6ES7 901-3DB30-0XA0)编程电缆下载程序的功能。
紧凑型 CPU 无以太网端口,仅 CPU 本体集成一个 RS485 端口,此端口作为 CPU 的唯一编程端口。使用 STEP 7 Micro/WIN SMART 和 USB-PPI 电缆可以进行上传和下载程序、监控程序、执行固件更新。
紧凑型 CPU 没有 microSD 读卡器或任何与使用 microSD 卡相关的功能,不支持使用 microSD 卡。
标准型 CPU 各个固件版本均支持使用以太网端口进行下载程序;如果通过 RS485 端口使用 USB-PPI 电缆下载程序,需要保证编程软件及 CPU 固件版本均在 V2.3 及以上。

通过RS485端口使用USB-PPI电缆下载程序,搜索不到CPU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检查:
1.S7-200 SMART V2.3 编程软件,首次安装完成后,必须要重启电脑,然后再使用软件操作。
2.关闭杀毒软件
3.检查是否满足使用编程软件通过 RS485 端口进行下载程序的前提条件:
a、编程软件使用 V2.3 及以上版本。
b、要更新固件的硬件,实际固件版本为 V2.3 或更高版本的模块的固件。
c、如果使用编程电缆需要使用 USB-PPI 电缆,订货号:6ES7 901-3DB30-0XA0;不支持使用 RS232 / RS 485 编程电缆更新固件,订货号:6ES7 901-3CB30-0XA0。
4.核实使用的CPU类型及下载程序方法对应情况如表1.所示:
表1.CPU类型及下载程序方法

X:表示支持
-- : 表示不支持
C : 表示固件版本在 V2.3 及以上支持
5.检查操作步骤是否正确或者有遗漏,参考文档:如何下载
6.使用第三方编程电缆无法保证通信效果

常见问题

标准型CPU使用USB-PPI电缆可以搜索到CPU,下载时报错“CPU不支持该功能 ”?

首先标准型CPU在任何固件版本都支持使用以太网口进行编程下载程序;
如果使用 USB-PPI 电缆下载程序出现报错,使用以太网线连接 PLC ,查看 PLC 信息,检查 CPU 实际固件版本。如果是不是 V2.3 版本,使用存储卡升级固件到 V2.3 及以上,才可以使用 USB-PPI 电缆下载程序。否则有可能出现上图报错。

CPU实际固件在V2.3及以上,但是在虚拟机中使用USB-PPI电缆搜索不到CPU?

1、安装完毕编程软件后,需要重启电脑后,再使用编程软件
2、检查是否与虚拟机设置相关,参考链接:PC Adapter USB(A2)在虚拟机中的连接,保证插接电缆后,电脑可以识别到 USB-PPI 电缆
提醒注意,参考链接旨在提供虚拟机中设置,实际 S7-200 SMART 使用 RS485 端口下载, 编程电缆只能使用USB-PPI 电缆,订货号:6ES7 901-3DB30-0XA0,不能使用 PC Adapter 或者 PC Adapter USB A2

网友A:
这好像200smart的界面之一,还有网络屏命令,我都是选择直接裸奔的电脑,不装杀毒软件。
建议管理员分享一下smart触摸屏的下载

网友B:
回复 网友A:
S7-200 SMART V2.3 编程软件,用这个在讲课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版主,别混分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感谢您的提醒,我修改了回复内容,您看这样的回复可以吗

网友D:
本胖脚的使用西门子的TCP/IP通信协议的以太网通讯,最好还是使用跟PLC相同的网段(指的是电脑),如:都是192.168.2.x,否则应该联不上。使用西门子ISO通信协议的以太网通讯,就无所谓了,反正用的是MAC地址,根本不需要IP地址。

网友E:
我原来遇到怎么都通讯不上,后来逼得没办法,重装了系统,裸机调试

网友F:
基本一搜索就能找到,实在不行,就都在192.168.2段里就没问题了,我都有360的情况下。

网友D:
回复 网友F:
母老虎威武,本胖也是用的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