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1):
现场工况热水90℃左右,需要一组低液位,高液位,有单位使用,运行良好的设备?跪求。。。。

网友A:
这种很多.关键你接受或者可以安装哪种.也就是具体要求.
按照你说的只是低液位和高液位,那你安装浮球开关就行.

网友B:
去淘宝搜一下 热水浮球开关 就可以了,买的多说不定店家还跪求你。

网友C:
推荐用欧姆龙61F-G液位继电器。(过去厂里几条电镀生产线都用)
继电器单元采用模块式,更易于维护。
带LED动作显示功能,使动作状态一目了然。
备有热带处理型和高温用型。使用环境温度高的情况下也能实现稳定检测。

网友D:
用不锈钢浮球的机可以

网友E:
无视90°吗?

用(BF-1)+(61F-G)
欧姆龙液位控制

网友F:
我们单位的开水器就是浮球开关的,即便是有水垢,清理一下就OK了,挺皮实的。24小时你剪短的连续工作。这种东西,现在挺成熟的。

网友G:
企业用的开水机里面的不锈钢浮球阀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