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1):
不久前得到了一个施耐德ATV12H037M2变频器,抱着学习的态度想折腾一下,于是下载了SOMOVE调试软件,,也找来了一根网线(网线是自己压制的,用的是交叉线序的水晶头压制方法),打开软件把网线直接插上上电了的变频器上发现变频器的显示屏出现一闪一闪的,好像电源断断续续的样子,但是电源是没问题的,在过几秒好像闻到一点烧焦的味道,果断断电,,,让变频器静止一阵子后上前查看,也仔细闻了,,发现没有烧焦的闻到,,请问是不是我的网线连接方法有问题所以烧了变频器通讯口?现在我都不敢上电了

网友A:
通电之前都不看手册的吗?谁告诉你RJ45型的就是ENTERNET啦?记住上电之前一定要搞清楚每个接口的定义,端子的定义,那个网口是RS485通讯接口,乱接线是要烧东西的,目前基本日系 台系变频器标配的RJ45型接口一般为RS485+CAN通讯,施耐德因与东芝联合开发,所以也倾向于这种方式,目前来看,你这最起码控制板是坏掉了!下次不熟悉的机器一定要先看手册!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电脑还是变频器会不会烧坏,那个口是485口,只需要接两根线出来,然后用一个232转485的模块接到电脑的串口上,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C:
那个口应该是个串口RS485的,如果用网线最好不要交叉接。

网友D:
RS485接2线就行,没记错为标准网线蓝色、白蓝两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之前都不看手册的吗?谁告诉你RJ45型的就是ENTERNET啦?记住上电之前一定要搞清楚每个接口的定义,端子的定义,那个网口是RS485通讯接口,乱接线是要烧东西的,目前基本日系 台系变频器标配的RJ45型接口一般为RS485+CAN通讯,施耐德因与东芝联合开发,所以也倾向于这种方式,目前来看,你这最起码控制板是坏掉了!下次不熟悉的机器一定要先看手册!
看来是要报废了,一阵上电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电脑还是变频器会不会烧坏,那个口是485口,只需要接两根线出来,然后用一个232转485的模块接到电脑的串口上,就可以通讯了!
如果我想变频器和电脑通讯使用somove软件,我应该怎样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之前都不看手册的吗?谁告诉你RJ45型的就是ENTERNET啦?记住上电之前一定要搞清楚每个接口的定义,端子的定义,那个网口是RS485通讯接口,乱接线是要烧东西的,目前基本日系 台系变频器标配的RJ45型接口一般为RS485+CAN通讯,施耐德因与东芝联合开发,所以也倾向于这种方式,目前来看,你这最起码控制板是坏掉了!下次不熟悉的机器一定要先看手册!
看来是要报废了,一阵上电看一下

运气好的话也许只是通讯端口模块这里坏了,其他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软件很智能,连上了就可以上传下载了,我连过一次,很简单的操作,毕竟就是个变频器,能复杂到哪里去!
另外,要是你有任何施耐德的问题,可以直接打400-810-1315 电话,有问必答!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上电了,,没什么问题,但是不知道如何验证通讯口的好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微信之类的网上请教途径 ?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是施耐德的公众号,好像也是可以添加咨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了,,但是回复的比较慢

网友F(2019-09-05):
就怪你断电太果断,你应该扭扭捏捏的断电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然就BOOM

网友G:
真厉害,看到网口就插网线,那个是485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我需要怎样才能用到那个接口?。。要买一个以太网转485得嘛

网友G:
回复 楼主:
可以使用USB转232再加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再从485接出来到一个网口水晶头,线序看说明书就有!也可以直接买一个USB转485的线,485出来后再接到一个水晶头!!最简单的就是买一个施耐德专用的线!如有问题可联系我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