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称重程序

楼主(2019-07-22):
大家好,有哪位大师提供份三菱PLC自动称重程序,要求设定一定的重量原料后,开启加料开关后,绞龙自动动作。重量达到后,绞龙停止。系统报警,报警几秒后。恢复原始状态等待下次称重。

网友A:
你要是中间遇到什么问题别人可以给你解答,直接伸手党不太靠谱吧

网友B:
plc型号,称重仪表或者变送器型号,最大量程,称量精度,绞龙是普通的启停还是变频器控制。

网友C:
呵呵;三菱PLC貌似没有专用的称重模块的;

网友D:
这种程序做的太多了.但是肯定不适合你的具体情况.
程序也就几句,都不好发给你.
还是像楼上说的,你先编,有问题再说.

网友E:
楼主可以不用三菱的,直接网上买现成的电子称量模块和控制器组装就可以了,至于后面的逻辑动作,你喜欢用PLC就用,不喜欢就用控制器的上的辅助端口来完成也可以

网友F:
蛟龙是什么?

网友G:
完整的一个非标自动化控制项目,就算拿到程序,没有硬件列表清单和电路图纸也是没用。更何况设备初次投入运行还要调试并批量生产测试,实体非标自动化设备制造业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是绞龙,物料输送机的一个形式,有轴的类似螺旋浆,无轴的类似弹簧,常用一颗粒类输送

网友H(2019-10-12):
大神们   箭头所指是存储浮点数的寄存器吗?
浮点数如何线性转换

网友I:
那是16位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