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技术参数修改不成功

楼主(2019-07-22):
我要把技术参数修改成220VAC/9A的,修改后点击应用,重新打开还是380VAC/9A,请问这个怎么修改?

网友A:
你需要重新选择下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重新选择了,还是没有修改成功,软件关了重开还是修改不成功

网友B:
重新建立部件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重新建可以,库不应该是同样的可以复制粘贴稍微修改就可以了吗?不可能我每个电压等级都要从头到尾写一遍啊

网友A:
你是部件库不更新,还是图纸中没有更新

网友C:
是不是这里没改啊,关改你那页,如果这页有数据,你那页好像是改不掉的,我以前遇到过,你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7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解,谢谢,终于可以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