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2):
设备是汇川屏与八个自制的步进电机驱动板通讯,通讯是并联接线,驱动板上有pci单片机控制,有输入输出点,板子分站址,当有通讯时有led灯闪烁。现在问题是当其中一个板子通讯有问题时,屏上显示所有板子均无通讯,各个板子上的通讯led灯也不闪。量坏板子485a与485b的阻值为几欧姆,正常板子a与b间的阻值为无穷大。想问485A和B有短路的说法吗?这种一块坏板子带的其他板子也没有通讯是板子硬件设计有问题还是软件问题?通过硬件改动能避免这种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备是汇川屏与八个自制的步进电机驱动板通讯,通讯是并联接线,驱动板上有pci单片机控制,有输入输出点,板子分站址,当有通讯时有led灯闪烁。现在问题是当其中一个板子通讯有问题时,屏上显示所有板子均无通讯,各个板子上的通讯led灯也不闪。量坏板子485a与485b的阻值为几欧姆,正常板子a与b间的阻值为无穷大。想问485A和B有短路的说法吗?这种一块坏板子带的其他板子也没有通讯是板子硬件设计有问题还是软件问题?通过硬件改动能避免这种问题吗?
用第三方调试工具把板子一片片测试!

网友B:
有短路的问题.但这种情况很少.是否引入了高压.
采用多个分支的连接方式,一个短路将导致整条链路失效.
如果是路线很短,可以在每个支点串接200ohm电阻试试,这样即使内部线路板短路,也不至于是整个链路瘫痪.
按照你的情况,应该是硬件问题.
其它也遇到过软件问题.即在一个分支出现问题的时候,通讯机制有重试/超时,有的软件设计/设置不好,重试次数太多或者超时延时太久,导致不访问其它分支或者很久才访问其它分支,拖慢整个链路,造成通讯瘫痪现象.

网友C:
楼主这样的状况我遇到过,这样的状况直接表现是通讯非常慢或这直接根本没办法通讯,最简单的办法是断开各个版的两条接线来确定,也可以逐个挂线的办法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