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2):
请教各位师傅  输入com和输出com需要连接吗   为什么按下按钮指示灯不亮   没有程序控制

网友A:
没有程序控制输入指示灯也应该亮,楼主的PLC型号,品牌,楼主最好提供一下,还有就是接线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重发一个

网友B:
输入和输出如果是同一个电源供电,COM就要短接。反之,各是个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  请师傅帮我回 下一个帖子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指示灯一端接输出COM另一端接Y0    按钮一端接com另一端接X0

网友C:
楼主的帖子在这里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9216

这一贴重发了锁定处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