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线问题

楼主(2019-07-22):
请问给位师傅 输入com端和输出com端需要连接吗 还有为什么按下按钮指示灯不亮
型号:三菱FX2n 128mt
接线方式:指示灯一端接输出24V电另一端接输出Y0 按钮一端接X0另一端接输入COM端

网友A:
24V接COM1,Y0接指示灯一端,指示灯另一端接COM。

网友B:
Y的COM1接到输入端的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直接构成回路吗 那24v怎么接

网友C:
你还得写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要写程序 没写程序按钮按下去只是控制器上面的0亮 指示灯没反应

网友D:
写程序了没有?

网友A:
蓝色是接线,红色是电流走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要写程序 没写程序按钮按下去只是控制器上面的0亮 指示灯没反应
写了程序后X0亮灯后Y0才会亮灯,然后指示灯才会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蓝色是接线,红色是电流走向

确定你这个接线是正确的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没写程序,你接的信号灯是不会亮的,会亮的只有你按的那个输入信号的灯,指示输入信号的状态。
写程序才能点亮Y,PLC是逻辑控制器,没逻辑怎么控制?

网友F:
输入:COM直接与X0连接,就亮了,按钮看下对应接线端对不对;如果直接用线连了不会亮就是坏了;
输出:NPN型晶体管,24V的指示灯+极直接与电源+极相连,-极接到Y0端子上;电源的0V接到Y0对应输出公共端COM上;
当Y0亮时指示灯亮就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蓝色是接线,红色是电流走向

确定你这个接线是正确的吗?

图是没错的,当然我没注意到楼主的PLC是晶体管输出的,更正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蓝色是接线,红色是电流走向

确定你这个接线是正确的吗?

图是没错的,当然我没注意到楼主的PLC是晶体管输出的,更正一下。
即便用晶体管输出,你这样将输入与输出共用,不值得推荐,源自输入内部自带电源。
去年,有台ABB变频器,启动端就是外接电压与内部电源打架,损坏启动端口。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更正对了吗?
用外部电源D,还是内部电源C?
电流B,晶体管A

网友G:
楼主这是你这款的PLC的咨询,里面有详细接线图